16.3的datatips如何显示?

楼主(2011-11-17):
有位同事安装了16.3版本,allegro中死活不显示datatips,
那位同学也装了16.3,遇到类似问题没有?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display/datatips/disable_datatips的钩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display/datatips/disable_datatips的钩去掉

是把它去掉了。
难道还有别的机关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它去掉了。
难道还有别的机关不成?

下面那个disable_hover_over钩也去掉

楼主:
可能是安装的问题,我同事的16,3中没有disable_hover_over,见鬼了。谢谢wangjing,好久没有回复,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2012-10-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依然没有解决。同求高手回答

网友B:
弱弱的问下datatip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datatips是什么?

就是鼠标悬挂在某个element时,会实时显示信息。
比如net名称,shape属性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鼠标悬挂在某个element时,会实时显示信息。
比如net名称,shape属性等。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刚发了个帖子,求教此问题,我是本来有的,后来没了,看来是spb自身的问题,或是破解不完善导致。

楼主:
对,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发现做有些板要显示,有些不显示

网友:
刚才大家给的是user preference下设置显示开关,这是条件一。

另外一个是find里选项Object是否有勾上,这是条件二。

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应该是可以显示的。

条件三是Setup ---datatip customization设置具体的element值是否被关闭。但是默认是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