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PCB导入LOGO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用RATR Raster把BMP图片做成PLT格式的文件后直接导入PCB它显示的不是丝印层,刷新后就不见了。做成Mechanical symbol后也不能在丝印层。
    求高手指点,我用的是cadence 15.5

网友A:
做成PLT导入时,不要急着点界面,右面option中可以选层面,选则丝印层,再点下左键就OK了!

楼主:
啊,行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A:
做成PLT导入时,不要急着点界面,右面option中可以选层面,选则丝印层,再点下左键就OK了!

我之前也是一直显示在其他层,按照你的步骤做,成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