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内电层设置为NO PLANE的情况。

楼主(2011-11-17):
如果在顶层和底层打孔连接到内电层的话,是先在内电层铺铜,再打孔吗?

网友:
用动态铜画好铜框,覆上网络,运行覆铜命令,网络是铜面属性的,软件会自动连接。

楼主:
楼上具体说说可以吗?

网友:
楼主最好学习下 PADS几种铺铜方式!内电层的话  你可以分割几块电源 设置下铺铜的优先级!

楼主:
楼上几位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