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定位孔

楼主(2011-11-17):
封装上的两个定位孔 放到板子上是这样

两个黑洞洞 不知道对不对?

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非金属化的,无电气特性?我觉得不需要pin numb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金属化的,无电气特性?我觉得不需要pin number吧

谢谢 除了pin number 有没有其他需要改正的?

楼主:
安装孔的地方 要不要加outline或其他?

网友:
两个定位孔是黑洞洞只是显示设置没有关系,四个表面贴的脚也有黑洞洞就有问题了。

楼主:
这种封装中的定位孔应该怎样画呢??

网友:
1、我是觉得有pin number的话,可能与原理图的网表不对应,因为原理图中的库文件,应该没有这两个pin脚,具体会怎么样,没尝试过。
2、怎样画?你做完焊盘的时候,添加就ok啊,不过我觉得是非电气特性的,这样估计就不会自动出pin number。
呵呵个人见解,希望大家拍砖。

楼主:
这样做的钻孔焊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缺个drill symbol,其它设置没有问题,但是后面没有pakeage symbol 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个drill symbol,其它设置没有问题,但是后面没有pakeage symbol 的设置。

谢谢 drill symbol应该怎样设置

缺少package symbol?不是很明白

网友B:
drill 选择个圆形,然后字符来个A,大小来个8x8 。

在pcb上放置的不是pad,是封装,要把安装孔放到pcb上,要用pad进行封装处理,在pin放置的时候选择机器,加上top bottom 两层place bound和route keepout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ll 选择个圆形,然后字符来个A,大小来个8x8 。

在pcb上放置的不是pad,是封装,要把安装孔放到pcb上 ...

呵呵 非常感谢

1.drill symbol是否只是用来区分不同的钻孔焊盘

这样的话 这一项设置是不是可有可无?

2.封装在最上面的图上,安装孔呈现在PCB上只有两个黑洞

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