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重装后,expedition启动不了,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11-17):
EE2007重装后,expedition启动不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了没有具体的提示?如果安装过程中没有报错(script 错误,丢失文件,不能复制等)那只能是没破解好,建议检查两个地方,一个是license环境变量,另一个是确保mgls。dll文件都正确替换了(7.9.2版本不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没有具体的提示?如果安装过程中没有报错(script 错误,丢失文件,不能复制等)那只能是没破解好,建议 ...

我用的是正版的,采用的是server放license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很快能打开,现在 重新装后。要启动很久,感觉是license的搜索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正版的,采用的是server放license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很快能打开,现在 重新装后。要启动很久,感 ...

打开慢基本就是在搜索license,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环境变量,查看环境变量下的license路径,把mentor的放到最前面,这样mento打开的时候先搜索自己的license就会快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别的软件的license服务器没开

网友:
    还是破解了吧,一劳永逸,有不是没买Li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