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某一条net的线宽?

楼主(2011-11-17):
如何改变某一条net的线宽?比如板子上的power trace比较宽 要怎么去设置这一个net的宽度呢
谢谢

网友:
选择EDIT/CHANGE,再在OPTIONS中勾选择LINE WIDTH,同时输入你想要的线宽,然后在FIND中选NETS(下一步要修改的网络)或是CLINES(选中的线),其它选项关掉。最后在FIND中查找,也可在板上直接点击要修改的线或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