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KILL也关于数学问题

楼主(2011-11-18):
已知一个半圆起点与终点坐标,也知道中心坐标.(这样也就知道了半径)怎么求经过任意一个弧度的坐标.

网友:
不知xgfqq123解出來了嗎?
看您的題目,個人是理解要求圓周上的任意點座標,不知有沒有理解錯誤?
個人的想法是只有一個弧尚無法決定單點座標,必須再決定弧上的x座標或y座標才能求出另一個座標。
例如中心座標為(10,10)半徑為5,要求弧上(14,?)的y座標。
利用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半徑5^2)=另兩邊平方總和((14-10)^2+y^2),即求出y=3,則知原點到y的距離為3,再加回原點(10+3),所以該點弧上座標為(14,13)
不知大家意見如何?

网友:
就是要求弧度嘛?建议你用关于arccos等函数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