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板框

楼主(2011-11-18):
请问怎样从PCB导出板框文件?

file—export——library,mechanical symbols也勾选了

为什么导出来的没有板框文件呢?

网友:
它的板框不是作为一个器件放上去的,是直接画的。你可以导dxf,再change成板框。

网友:
1.同上。
2.是用file-export-sub-drawing的方法把你需要的outline从这个板子中导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