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地线是怎么处理

楼主(2011-11-18):
求助这地线是怎么处理的啊,怎么有飞线存在没连接上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楼主:
很急一直在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急一直在等啊

没有问题呀.

网友:
对啊,没问题啊!

网友:
有的时候,飞线还存在,只要DRC没问题就可以了,有时是软件本身存在的问题,不用管它的!

网友:
ctrl+ m 一下试试

网友:
板框也有问题吧,是不是板框太近了,我动了一下板框

网友:
还有两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但是那些飞线不走线连接的话,到时候会很容易出错的啊。要求是大面积铺铜为了减小阻抗需要添加过孔,已连接上下两层地。

楼主:
这是客户的一个要求,为减小阻抗需添加过孔。

网友:
我好像没看到有没连上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