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将原件中心放在指定的坐标上

楼主(2011-11-18):
例如4*6的按键,以前的别人做的封装,原点不在按键的中心位置,我想问下,如果想做PCB
的时候,把按键的中心放在指定的坐标上,怎样去修改按键库中原点位置?我使用的环境是allegro
16.2,谢谢

网友:
先把选择元件然后右键,吧鼠标移到元件中间,然后在命令窗口敲入元件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