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PCB 设计SMD 焊盘,需要定义4个LAYER吗??

楼主(2011-11-18):
如题,还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定义四个层,我初学者。

网友A:
表贴类的
begin layer就是元件管脚尺寸
soldermask top layer 比begin layer 大0.1mm就可以了
pastemask top 设置跟begin layer 一样
其它的可以不用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贴类的
begin layer就是元件管脚尺寸
soldermask top layer 比begin layer 大0.1mm就可以了

那过孔类的应该需要去设置每一层吧。你应该跟他说清楚的。

网友:
2楼是正解哟、

网友:
二樓的正解, 三樓的說法有些問題
Through Hole 只要訂default internal 就行了.
哪 B/B 呢裁示要去定每一個層面.
除非您的Thriugh Hole 也是每一層的條件都不一樣.

网友:
不需要,single layer mode

楼主:
我自已的理解,过孔一般上下两层,正片的时候,不用设置花焊盘和ANTI PAD, 如果内层的地和电源层用负片的时候,为防止散热过快,和内层接触,需要使用 FLASH和ANTI PAD。 设置好几后,不管内层负片有多少层,ALLEGRO会自动加载上去的。

插件焊盘一般只设定背面的BOTTOM的焊盘(有铜),如器件插入是在TOP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