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9.3 打印出pdf后发现引脚短路???

楼主(2011-11-18):
各位:% J/ z. \9 a8 @' w/ l
pads9.3 打印出pdf后发现引脚短路???导出gerber文件却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不?

网友:
贴上 这个元件的封装看看.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你元件中第25层的焊盘太大,没有关掉,所以看起来象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