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1-11-18):
如上图单片机复位电路。
我有看到复位电路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来控制的,不明白。
我认为:当开关SW1闭合的时候,R1与R2分压,所以复位端得到一个高电平,达到复位效果;
              当开关断开的时候,电容要放电,所以放电时间也要包含在复位的时间里。
不明白的是:此处的电容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不是也能复位嘛。难道是开关闭合后马上会自动断开,电容是为了增加复位的时间?

楼主:
错了,电容未通过开关,是不是上电、断电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
复位需要2个时钟周期,电容控制放电复位时间

网友:
三楼说的只是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滤波的作用,按键按下的时候会产生电压的震荡,加了电容可以防止系统在一次按下按键时的多次复位。

网友(2012-02-15):
这是“高电平”复位电路,RST给高电平单片机复位。
  在没有闭合SW1时,系统上电时,电容“充电”。充电的时间取决于电容的容量与R2的阻值。即R2接RST的那端的电平是从高电平慢慢变成低电平。因为RST端高电平保持的时间长,晶振能更好的起振,所以系统能更好的复位。
  楼主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