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IS 10.5输入文本文档问题

楼主(2011-11-18):
在使用orcad Capture CIS时,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文本文档时,文本文档不好编辑,如果使用较多文字时,总是显示很长很长的,使用Ctrl+Enter换行后,也不好对齐,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先在別的文字編輯器 (WORD、NotePad、...) 打好字,然後整段複製過來貼上,這樣就好了。

另外盡量不要放中文字,選擇 Courier New 字型,在ORCAD 裡面的顯示會有對齊的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