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ge shape命令

楼主(2011-11-18):
在使用merge shape命令的时候

命令栏出现E- Cannot merging shapes on layer that does not allow voiding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同时 shape——decompose shape

为什么没有变成line 属性还是shap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 shape——decompose shape

为什么没有变成line 属性还是shape呢

应该有LINE了,shape移开看看

网友A:
是你的shape不是同一个状态,要么全是动态的,要么全是静态的。

网友:
英文提示很清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shape不是同一个状态,要么全是动态的,要么全是静态的。

谢谢 又试了几次

发现在board geometry——outline这一层上不能进行merge shape

但是z-copy到其他层就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問題在Void , 找一下有沒有螺絲孔被兩塊銅箔共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