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提示找不到nomd.lib

楼主(2011-11-18):
我自己跟着教程制作了一个三极管仿真模型,然后画了一个电路进行仿真
然后仿真器提示:
ERROR -- Unable to open file
.lib "nomd.lib"
不用自己制作的三极管模型时提示模型未定义,用自己的模型时就是找不到"nomd.lib"
有木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A:
檢查一下你的仿真的設定,請看下圖。
如果沒有"nomd.lib" ,就去搜索一下,手動把它加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你的仿真的設定,請看下圖。
如果沒有"nomd.lib" ,就去搜索一下,手動把它加進來。

谢谢啦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的.
不过默认都是加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