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帮忙,谁知道pads9.2中画pcb时要把2个元件叠加在一起,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18):
请教大虾帮忙,谁知道pads9.2中画pcb时要把2个元件叠加在一起,应该怎么设置?请教大虾帮忙,谁知道pads9.2中画pcb时要把2个元件叠加在一起,应该怎么设置?请教大虾帮忙,谁知道pads9.2中画pcb时要把2个元件叠加在一起,应该怎么设置?请教大虾帮忙,谁知道pads9.2中画pcb时要把2个元件叠加在一起,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有知道的没?

网友A:
直接叠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叠加就可以了

不行的,我放不到一起,我把DRC关掉也放不上去,但是我用pads2007就可以放置上去,请问pads9.2里面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
无需什么设置,将文件发上来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如下图,关闲自动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关闲自动推挤。

    三克油,大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