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 capture cis问题

楼主(2011-11-18):
我用的是16.3 在打开capture cis时想要从网上下点原理图符号放到原理图里面,但问题是找到器件点place in schematic时放不进去

问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看起來像是 ODBC 問題 ,網路與伺服器連線有問題。

另外可以試試看,先放大 ORCAD 圖紙的尺寸,然後再放置元件,是不是元件大於圖紙的問題?
先打開畫圖頁面,菜單 => Options => 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

楼主:
试试看下,应该不是图纸的问题,因为小的器件也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