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开窗偏移的设计

楼主(2011-11-18):
SolderMask开窗偏移的设计  SolderMask 相对有一个偏移 ,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下。

楼主:
最近见到了好多类似的设计

网友:
阻焊层一般会有4mil误差,所以焊盘的开窗尺寸一般会比焊盘直径大一点。偏得太离谱了应该可以拒收吧。

网友:
坐标有米有对齐

网友:
在出GERBER的时候,坐标对对齐就好了。

楼主:
应该是对齐的,已经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