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能安装在win7 64位旗舰版操作系统下吗?

楼主(2011-11-18):
笔记本用win7习惯了,我的是64位的系统,不想再重装换成32位的了,163.或者16.5哪个版本能支持64位的操作系统,从哪里可以搞到license的破解文件,高手指教,灰常感谢

网友:
16.3和16.5都支持win7 64位,我一直用的就是64位系统

网友:
顶上~~~~~我也急需

~~~~

网友:
是可以滴!

楼主:
请教2楼高手,licecse在哪里可以找到破解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2楼高手,licecse在哪里可以找到破解版的

不清楚你们用的16.3的破解,我16.3和16.5都用的pubkey!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急问~~~~在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是否能打开sigxplorer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们用的16.3的破解,我16.3和16.5都用的pubkey!没出现过问题

急问~~~~在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是否能打开sigxplorer !!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急问~~~~在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是否能打开sigxplorer !!不胜感激!!!

能够打开,但是提示via module不能被当前的license所支持,需要切换到pcb si gxl license下才能够从constrain manager里提取出拓扑,有个替代方法是直接在pcb中提取拓扑结构后转换一下即可应用于constrain mana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打开,但是提示via module不能被当前的license所支持,需要切换到pcb si gxl license下才能够从const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打开,但是提示via module不能被当前的license所支持,需要切换到pcb si gxl license下才能够从const ...

关于allegro 16.3或者16.5安装和使用的问题,有不少想向你请教,兄弟能不能留个邮箱或者qq号,我的邮箱是guoweiqiangshe@163.com

网友:
    斑竹很牛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