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的接口未做封装,网络表导入pads后无连线,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11-18):
最近做了一个ARM11的核心板,核心板没有做封装,导致cadence导出的网络表在pads中部分元件的引脚没有连线.本来想做核心板的封装,结果因为核心板的大小尺寸未定,朋友说让layout去确定,所以未做封装,导致pads中无连线.这个该怎么处理?
如图中u9是cs4344 codec, i2s的dao,bclk,lrck mclk从核心板引出,导入网络表后,在pads中就无连接了.

网友A:
那就在ECO里面,把你要的脚位ADD CONN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ECO里面,把你要的脚位ADD CONNECTION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核心板的连接器先做一个差不多的封装,在原理图中加上.

最后再根据结构尺寸来选择合适的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的连接器先做一个差不多的封装,在原理图中加上.

最后再根据结构尺寸来选择合适的连接器.

这个原理图上做了的,只是在封装的时候没有搞。没有确定结构和大小

网友:
先弄个PIN脚数相同的封装,保证鼠线是正确的,起码方便知道CPU哪些线是要引出来的,找到合适的连接器再把封装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