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图:G41主板几个关键层的效果图

楼主(2011-11-19):
1. Top 丝印层: WGG41_478

5. BOT 层: WGG41_478 BOT 层(Top View).pdf (432.64 KB, 下载次数: 296) WGG41_478 BOT 层(Bot

AndyxieSZ
QQ:1411570752

网友A:
漂亮。用AD作的嗎?我用AD畫稍複雜的板子電腦就好卡。。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网友(点评):
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 仅仅因为参考设计都来源于方案公司使用allegro 而已。 把参考设计转到AD 上,一样有Ad 的参考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用AD作的嗎?我用AD畫稍複雜的板子電腦就好卡。。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漂亮。用AD作的嗎?我用AD畫稍複雜的板子電腦就好卡。。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

同样的基础下,指:
1. 同样的sch
2. 同样的参考设计

那么,使用AD10 与Allegro 画主板比较, 是5~10天 比 15~25天
如果是从建库开始,Allegro那就没有办法比了。

卡:
1. AD 10 快很多,不过也有bug, 所以几个版本我都安装
2. 也许你不会设置规则吧,不管什么软件,出来一堆线以后,假设规则检查都完全通过了,你故意设置 大一些间距等,再走线,就会发现也都很卡(除非非自动、非DRC打开)
  在合理规则设置下,可以既打开DRC(不提倡永远打开!),又可以打开 Poly 重新铺铜 Alway, 都不卡。

当然 AD 耗资源比 其他软件大,需要一定的内存保证。
好处是AD 可以同时开很多工程或pcb 文件在一个窗口里,这样给几个板之间做参考带来很多方便,甚至经常也需要借用其他板的元件封装。。。。

我的电脑是CQ60  4G 内存,在XP 下只显示3G,硬盘 500G 7200转 西数的。

电脑上同时安装了:
Allegro 16.5 + FPM 封装制作
EE7.9。2(dx+EXP)
PADS9.3 绿色(dx+Logic+PADS+router)
PADS9.4(dx+Logic+PADS+router,+HYL SI)

所以,基本上所有格式的板,都可以在这里处理,所有高级EDA和pcb 软件的特点我都清楚一些。
比如拉线王到了EXP7.9.2 仍然不支持差分对对内对外间距设置,规则设置仍然不支持BGA内部长度;但推挤过孔、自动大电流加方阵过孔、自动在窄通道变线宽等等仍然是最强大的;
比如Allegro 16.5 升级在 S08 后,区域通道布线更加完善、差分线snake 走线从BGA 区域出来时候就可以自动蛇形线出来。。。。

不过,这些强大功能有几个画主板pcb的人在用呢? 我见过的pcb主板文件基本都是15.x 的文件,你们见过几个16.3以上的pcb 文件呢?

也许是allegro EXP 等不能回存低版本的原因吧,造成大家都不敢贸然使用高版本,不方便交流哦。

现在有了 AD 等各版本就好了,
1. AD 可以处理 EXP PADS Allegro 等pcb 文件
2. AD 的pcb 可以转到 pads、Mentor EXP, ALlegro 低版本(当然需要一定工作量)

其实,
如果仅限于pcb工程(假设有参考设计, 你们见过主板CPU、北桥、内存的走线谁敢背离参考设计很多吗?),不做SI、PI仿真,那么,AD 建库是最方便的,布局也是最方便,copy 参考设计更是最方便的。
建议使用:
AD --> EXP/Allegro --> AD

为什么要这个复杂的过程? 发挥 EXP、Allegro 强大的功能嘛(组等长、差分(对内对外间距)、蛇形调整、区域变线宽、区域变间距、区域导向布线等等,推挤过孔更是方便)。

为什么又要变回AD呢?后期工程处理没有什么工具比AD 直观方便了,说一个PADS Allegro 经常出的问题吧,就在这个论坛也有帖子说的,就是“ Cadence Allegro论坛 › 我的失败教训,与兄弟们共享!”
其实这个问题在AD 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要设置内层热孔“花样”、via 是否直连内层、PCI DDR 插座等焊盘是否需要热孔,,,等等,随时都可以设置, 不管怎么改变,都与焊盘、via 内孔和外环尺寸无关,而且设置不合理的地方,DRC检查直接会报警显示出来。

。。。。

大家多交流实际一点的经验,不要光说什么软件好坏。怎么用好怎么可以用到的好软件们才是真!

网友:
樓主高論。但是我並沒有說軟件的好壞啊。不過話說回來。AD原理圖相當好用。PCB模塊做的的確差。至少與PADS比是這樣。。不客氣的說。他的PCB模塊還停留在PROTEL99SE前方一米遠。

网友(点评):
chensi007, 你会用AD10 的功能可能太少了, 精通AD10的话,画手机将比pads 快2~3倍, 画主板,还是说有参考设计的话,比allegro至少快5天。 AD10 可以做很多后期处理和分析的功能,千万不要99se 相比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用AD作的嗎?我用AD畫稍複雜的板子電腦就好卡。。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

LZ说得很好,有时候其实AD处理PCB细节上是很有优势的,只是在仿真这块不是很好,可以发挥两个软件的优势,提高开发效率,想问下LZ,如果是负责的ALLEGRO,LZ 用AD导入后不会有问题吧,主要是怕转换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之所以提倡使用AD10做pcb设计的后期处理,是因为他指哪打哪!几见即所得!除非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间距,什么地方使用花孔,,,,等,否则转换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有固定解决方法,可以做到把精力集中在设计上

网友:
    占位,,留名,有空细看

网友(2012-02-03):
    挖,都高手来的。。。。G41的板子,好像都是4层或者6层的吧。。不是普通人能画的哦~

网友B:
    allegro比AD快多了

网友:
    楼主比较适合做业务,有商务潜质。说实话,AD的显示做得不错,但是规则功能比较弱。AD的PCB布线功能比PADS弱一些,比Allegro差得远了。

网友(点评):
有兴趣的可以拿你的pads allegro 画的板子与AD 的比较看看吧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谢谢 LZ 的精妙解释.但是客户用什么画SCH我们就得用什么画PCB呀.

网友(点评):
客户用OrCAD画SCH, 难道你用 OrCAD Layout 画pcb吗, OrCAD、pads Logic、Dxdesigner、AD sch 都可以输出到所有pcb软件格式可以用的网表

网友:
    导出网表到别的软件,关键在是否可靠,是否完全兼容。据说ORCAD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pads Logic,AD sch画的原理图,就不知道能不能可靠地导出网表到别的软件去了。
      不过谢谢LZ,我以前挺排斥AD的,看了你的贴。觉得我以前错了。呵呵

网友(2012-03-17):
    4层板的G41,真是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legro比AD快多了

    真的吗?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个比较!就修改焊盘的大小,看AD快,还是allegro快?

网友(点评):
AD 可以修改任意焊盘,双击焊盘就可以进入编辑界面修改,外环、孔径、槽型、无铜孔、扩张绿油窗等等。 你说特殊焊盘吗?更是简单了,比如很多TO-252 大焊盘引脚 焊锡层做一个无焊锡十字架,请问allegro 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AD 可以全局改焊盘,可以部分改;可以随意设置焊盘在内层是全连接还是花孔连接,可以随时随意设置内层或铺铜避让间距,比如via 避让5mil,pad 比如8mil,无铜孔避让 15mil, ,, Allegro 怎么做呢?

网友:
    刚来报到,向各老师学习了,

网友: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高手对战看看谁是真的快.

网友:
    好牛啊,真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个比较!就修改焊盘的大小,看AD快,还是allegro快?

    AD当然也有它的优势了,但总体来说allegro 要好  要不然别人也不会说allegro是主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漂亮。用AD作的嗎?我用AD畫稍複雜的板子電腦就好卡。。電腦類的板子ALLEGRO作的多。
==》

    偶算是都精通AD和Allegro吧。更加精通AD因为从protel98到现在的AD10也用了差不多10年。前后写了不少篇AD的应用文档,包括自动交换引脚;多通道设计;高级规则设计等等。好不客气的说,很多功能我比较AD公司自己的人熟悉多了。
    可是有的东西还是被逼改用Allegro。估计楼主也是AD高手。不妨跟你探讨下,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先客观说说AD和Allegro,从易用的角度,AD的界面要友善很多。对于中小项目确实比较方便。

运行速度上面,AD是最被人诟病的。不过这也是矛盾的,因为要漂亮的用户界面,必须耗资源。还好现在的电脑配置都好了,这个问题面前可以克服。但是跟Allegro比,差距还不是一点点。至今,AD尚不支持双核。也就是只能最多用掉一个核。

AD最大的问题,上面的朋友都说了,其实是规则问题。规则的差距,跟pads和Allegro不是一点点,是巨大的。就一点,AD至今还不能做分段等长,就逼着很多复杂项目只能放弃AD。

    还有,觉得AD和Allegro公司的差距也不是一点点的。
    我们公司是AD的一个比较大的客户,买了十几套正版吧。所以跟AD公司很熟悉,也去过很多他们的交流会。
最大的发现是AD这个公司不务正业,不专注于Layout本身,喜欢搞七搞八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对于用户提出很多问题,基本上视而不见。好比说:不支持双核,运行过慢;不支持分段等长;等等。这些问题,提了很多年,AD公司的FAE也知道。但是就是不改进。
    相反Allegro公司,从15.5到现在16.5,不断改进。让人惊奇的发现的,他居然吸收了很多AD软件的优点(AD毕竟是比较低端的软件,但是他还居然能不断学习。)。让你感觉到这个公司确实专注于改善自己的产品。例如:最新的Allegro,把类似AD的3D功能加进去了;还有Smart PDF也加入了;规则设置既保持严谨好用,又变得易用等等。
    我发现AD,Allegro,PADS当中进步最快的是Allegro。

Allegro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使用的高级用户群特别多,所以很多问题都很多人一起去解决。就是skill功能,就非常非常好用。很多人设计了很多小插件,巨好用。这就是群众的力量。AD的用户群虽然庞大,但是水平都很一般,都是用来做非常简单的东西,很多根本到不了熟悉的程度,更加不要说精通。而且很多AD的用户其实还停留在Protel 99se的悲剧地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

最后,楼主说的Allegro的焊盘问题,我很理解。但我还是非常支持Allegro的严谨,比AD的随意,我更加倾向严谨。虽然会带来一定麻烦。

网友(点评):
高手,讲得很好

网友:
讲到快,我不怀疑楼主速度可以很快。但是我肯定,同样水平的人,越复杂的项目Allegro越快。
    Allegro起步复杂,但是积累下来。绝对速度更快。
    可以这么说,AD易学难精;Allegro难学易精。

    还有一个误区,其实不是空比快就要意义。还要好,pcb设计的质量和稳定程度比快更加重要。
    用AD设计出来,经验很重要。用Allegro设计,规则很重要。等于一个是人治,一个是法治。长远来说,肯定是法治更加稳定,可靠,安全。而且便于复制,迁移,继承。

网友:
    再说说楼主这板。底层,cpu到dimm的线,居然有信号线宽分层三段。而且整版泪滴。

我的观点,这样阻抗导致阻抗不连续的情况,在高速信号设计里面是大忌。高速板,不要是改变线宽,就是泪滴都要慎重,因为这样必然也会导致阻抗不连续。
现在的pcb制作工艺,根本就没有必要泪滴的。当然,普通项目,我还是推荐泪滴。

    有些东西虽然都画出来,都能用,但是不见得质量一定就高。某种程度能用就好,但是必须清楚其临界点。否则,有的主板可以超频很稳定,有的就不行。

网友(点评):
整版泪滴,导致阻抗不连续的情况==》 这个观点你是想当然说的! 泪滴是pads 发明的,Allegro 老大跟着学去了,说明没有说明问题! 所以 AD 学泪滴也不是什么错。 解释,泪滴目的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算是都精通AD和Allegro吧。更加精通AD因为从protel98到现在的AD10也用了差不多10年。前后写了不少篇A ...

    高手,讲得很好

网友:
    看高手分析,都很深入研究

网友(2012-04-28):
    讲的深入,学习中

网友:
    高手分析的深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当然也有它的优势了,但总体来说allegro 要好  要不然别人也不会说allegro是主流了!

allegro 画PCB是主流,只是个传说,在深圳走马观花,看了这么长的时间,用allegro 画板的,没见过,这么久了,只见过,厦门大学,研究室的学生用allegro 画的一个作品, 用orcad 画原理图,这个是主流,我非常认同!

网友(点评):
如果说,allegro不是主流,楼主没见过。那不知道是楼主的杯具还是行业的杯具了。呵呵。

网友(点评):
搞错楼主了! Allegro 是画主板主流, AD 根本不能花主板,这是Altium公司自己都不敢碰的工作。 我们在研究怎么让AD 快速画主板。

楼主:
    Altium 公司自己把AD软件当做低端软件,这是很无奈的!

    不管AD 现在画主板不是什么难题,相反,有很多花样对于分析、优化设计有很大的帮助,却是其他软件根本不能想象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看看不同主板的AD 设计效果图,包括阻抗控制分析等来评估AD 是否真的可以做高速设计。

    我最大的疑惑是,要等待Altium 改变认识呢,还是自己来实现AD高速布线外挂软件工具(当然,没有巨大利益和客户的巨大好处,谁都不会做的)呢?
给大家展示效果图的目的,仅仅表示AD完全可以实现高速布线了。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为AD可以给电子设计太多方便的功能都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很好教学方法,不过需要更多人参与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ium 公司自己把AD软件当做低端软件,这是很无奈的!

不管AD 现在画主板不是什么难题,相反,有很多花 ...

andyxie  整版泪滴,导致阻抗不连续的情况==》 这个观点你是想当然说的! 泪滴是pads 发明的,Allegro 老大跟着学去了,说明没有说明问题! 所以 AD 学泪滴也不是什么错。 解释,泪滴目的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加固!

    如果连泪滴是加固都不知道,那就是等于贬低大家了!

我说的结论你可以不信,但是有机会你去业界了解下。例如这个论坛的老大们的快捷公司,问问他们,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以目前的生产工艺,根本没有必要为加固而加泪滴,那是十年前的工艺了。

    至于线宽的改变,肯定改变阻抗,这个不用说了吧?泪滴必然改变线宽,这个不可否认。我只是叫慎重使用,并没有说不能!不要盲从,要从根本原理出发,以事论事。

    有机会,瞧瞧人家画的高速背板,有几个加泪滴的?特别是美国原厂过来的公版,好像很少见!

网友(2012-06-04):
关于泪滴和阻抗连续不连续的问题,主要看条件。就PCB整板而言,via和pad加泪滴和不加泪滴区别大不大,还要看传导信号的具体情况。再说,via和pad本身在整个信号链路上面就是一个阻抗不连续的点。不然allegro中的仿真也不会出现“过孔模型”的分析。pkkong说道高速背板,andyxie说到PC主板,两者差距还是较大的。PCB承载的信号也不在一个频谱范围内。正所谓,外接条件的变化,有些操作就变得不合适了。这好比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描述量子力学范畴的规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