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0 直接出 BOM 的漂亮效果

楼主(2011-11-19):
EDA 工具出BOM 需要什么格式,太多人费尽心思在代码级别做了很多工作,,,,,,,不提,,,,,

真正的BOM 需要东西呢?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附件是G41 一个小板的 demo BOM,由AD10 输出得到:

当然需要经过简单的Excel 分类(求自己总比求别人写代码或升级软件好哦!)

请各位注意一下几点:
1。元件分类
2。SMD -> 插脚元件
3.  元件标号的顺序排列太重要了,给各种对照带来极大方便
4. 没有贴得元件也列出来? 好处肯定是有的!大家发挥吧

另外,在AD PCB 里,经常根据产品型号或版本的变化,需要更改某些电路,
这种方法直接出新的BOM(SCH 或PCB出BOM都是一致的),而不需要浪费大量人工核对时间!

AndyxieSZ
QQ:1411570752

网友A:
這BOM導的的確正宗!!頂一個。我在遠峰科技工作的時候,別的沒有印象,但他家的BOM作的的確沒話說,比樓主有過之而無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BOM導的的確正宗!!頂一個。我在遠峰科技工作的時候,別的沒有印象,但他家的BOM作的的確沒話說,比樓主 ...

传一个 遠峰科技 的 demo bom 上来看看。

网友B:
我上传一个本人自己设计的AD6.9自行生成BOM的BOM模版,只需要在生成BOM时选择模版,将按此模版生成BOM,一步到位,无需要另加修改!

网友(点评):
无需要另加修改! ==> Series 这栏,你的demo里有电容、插座、电阻、IC、PCB,难道自己出来的?不可能吧! 你所谓的模板,仅仅从“元件”中提取信息自动填入而已,,,,找多点元件的pcb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一个本人自己设计的AD6.9自行生成BOM的BOM模版,只需要在生成BOM时选择模版,将按此模版生成BOM,一步 ...

对,这一栏得生成后自己再添加。“仅仅从“元件”中提取信息自动填入而已,,,,”=>难道自动生成BOM不是提取所用元件信息自动填入??请赐教。

网友(点评):
无规矩不成方圆,元件的标号和信息中一定要有合理的分类、描述规范(合理的规范是可以让人很明白的扩充的!),出BOM时候才能让“代码”按照你的意思去分类、排序。重新仔细查看我上载的bom吧,拿自己复杂电路扩充看

网友:
别卖官司了,LZ有何高招,讲讲吧?

网友:
LZ的这个概念我很赞同: 无规矩不成方圆,元件的标号和信息中一定要有合理的分类、描述规范(合理的规范是可以让人很明白的扩充的!)

网友(2012-01-16):
原理图中费点功夫了,把自己要的一些参数描述写好!导的时候按描述来导,自然很好的分类!!

网友(2021-04-09):
威望不足怎么办

网友:
我的威望不足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