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分组一批一批自动拉线设置指导

楼主(2011-11-19):
我在layout 那将net 分批设在不同的class在class 那设置只能在限定的layer拉线。当我转去router 时在 option=>routing streategy(选择那个class route).设置完我按auto route.可是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
发错地方抱歉

网友:
不会自动布线的路过....期待自动布线器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