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h通孔焊盘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1-11-19):
关于通孔焊盘的制作,有几个疑问,请大侠们指教:

1、制作带flash的通孔焊盘,设置layer数据时,同是Begin layer,Regular Pad和Thermal Relief下面都有flash编辑框(参见图1),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Regular Pad下面还要设置Flash?而且不能通过按钮选择?

2、flash花焊盘的内径是否必须小于或等于Regular Pad焊盘的外径?同时大于或等于Regular Pad焊盘的内径?
     一般来说,flash焊盘的内外径,跟Regular Pad焊盘的内外径相差多少比较好?

3、Default internal层的配置参数是否可以完全copy Beginlayer的数据?

4、PASTEMASK层是否可以不配置?
     如果要配置的话,是否可以完全copy Beginlayer的数据?

谢谢了!

网友:
FLASH是用于异形焊盘时用的.

楼主:
我是希望了解需要用到flash时的通孔焊盘设计方法,希望能详细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3-07-18):
    这个几句话说不清楚,一般只需要建内层的Thermal Relief的FLASH

网友:
    不是很懂,希望大神能细说一下

网友:
    flash是通孔焊盘才能用到。
    flash的制作是在PACKAGE里面新建。然后在pad里面调用。
而且flash的大小和钻孔尺寸有关。

网友(2013-11-12):
    1.FLASH是用在thermal reflief 的。这层主要是起与负片的连接作用。连接是花焊盘连接,这样可以起到预防散热快、
    2.有两种算法,但是一般用第一种
    法一:
FLASH内径=drill+16mil
    FLASH外径径=drill+30mil
    法二:
FLASH内径=regular pad
    FLASH外径径=anti pad+20mil
3.这个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了吗?知道了的话请告诉我下哦,谢谢。其实具体的设置大小我也在考究。你知道了吗??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中间层主要是为了做负片用而设置的。
    4.通孔的话pastmask是可以不用的,因为pastmask主要是刷锡膏的。主要是过回流焊时用,好像是波峰焊接的时候要设置,这个应该是看你的插件是过波峰焊还是自己手工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