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变换的问题

楼主(2011-11-19):
在没用ces前已经将两层板布好了,用ces后怎么就变成了10层板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布线层不变,就是原来的第1层的走线还是第一层的,第二层的还是第二层的,改回2层板时,设置面中间层不能变成新的底层的,怎么办?

网友:
没有发生过板层改变的情况,7.9之前的版本启动ces是有bug的!建议操作之前要备份一下数据!

楼主:
看来只能用ces,再进行布线了!

网友(2011-12-22):
可以进行所需要层的先进行推挤到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