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utoCAD2004转换为PADS?

楼主(2011-11-19):
急啊!!!在线等待!!

网友A:
等待回答,我也最近烦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回答,我也最近烦这个呢

哎,,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进去的图形很小啊!!要怎么办?

网友:
你导进去的图是不是单位不对,MIL是导进入就是小的,你先解决单位问题,如结构给你的图单位是MM的,你导进去还有变小的话,可以重建一个CAD的公制模版文件,然后让图复制进这个公制模版后另存为DXF,然后再导入PCB,单位就对了。

网友C:
转进去很小的话,可以选择所有的,再combine,再选择PRORERTIES(属性),选择基中的SCALE(比例)将基输入1000/25.4=39.37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进去很小的话,可以选择所有的,再combine,再选择PRORERTIES(属性),选择基中的SCALE(比例)将基输入1 ...

这个问题解决了,

显示这个了

显示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进去的图形很小啊!!要怎么办?

在AutoCAD2004先放大39.37倍,另存再导进去就OK了。

网友D:
如果导到PCB里尺寸不对,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在CAD里,全选,“SC+空格”,在图上点一下,输入39.37(这个MM和MIL的转换倍数,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图导进去缩小了多少倍,这里就写多少),另存为DXF。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导到PCB里尺寸不对,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在CAD里,全选,“SC+空格”,在图上点一下,输入39.37(这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