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铜的厚度

楼主(2011-11-19):
常规的PCB铜厚是多少,电流与铜厚的关系怎么计算?

网友:
常规的是1盎司或者是0.5盎司。一般2层板正常都是1盎司

网友:
常规的是1盎司或者是0.5盎司。影响载流量的因素有线宽及铜厚及工作环境问题有关,具体换算关系请查看EDA365实验室的计算工具。

网友:
你就按1A线宽为1M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