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封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19):
pads教程:做好cae封装就可以在元件封装定义属性的时候直接填写多少管脚;但是我的pads上显示还是0,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要做pcb封装才可以定义属性????

网友A:
指定PCB封装以后就不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PCB封装以后就不为0了

我知道可以这样,但是我看教程上可以直接输入管脚数

网友:
因为你的CAE封装的管脚数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