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旧板子中把USB接口和这个接口的定位孔的package 一起导入到新板子中

楼主(2011-11-19):
如何从旧板子中把机构件和这个机构件的定位孔的package 一起导入到新板子中
 我这边有导入USB接口的package到新班子中, 但是只有接口的symbol,定位孔并没有导进来  ,可是在旧板子中定位孔和USB接口是可以一起移动的 旧板子中查看定位孔的package也和USB一致

谢谢各位!

网友A:
先导出库,再sub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库,再subdrawing

感谢您的回答  我刚学这个不久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export--library,导出整版的封装库;或者用版主的SKILL,可以导出指定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library,导出整版的封装库;或者用版主的SKILL,可以导出指定封装

感谢您的回答 我就是export--library 全选导出来的库  再导入到新板子中就没那孔了哦
 版主的SKILL是什么啊?  如何导出制定封装
谢谢!

网友:
记得是以前Degards版主发布的,你得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