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出现莫名奇妙的DRC错误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9):
我刚刚把sch update到PCB中,然后把一个元件D46放到板子中,准备布局。但是缩小视图,发现出现绿色DRC mark了。

但是我这才刚刚开始,第一个元件啊,都没布线,也没有覆铜,如图 0.jpg。但是放大以后又没有绿色报警了,如图1.jpg。

为什么会报警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我讲得不清楚?

网友:
先关闭 Tools 检查错误里的选项中的:
1. 高度
2. 丝印
3. 元件间距等
不打勾就是关闭了

在DR 里也关闭这些,怎么关闭?
间距10mil 的,你设置0mil  等等, 自己想想办法!

楼主:
已经搞定,低级错误,room没有删除。

网友:
在PROJECT OPTION 中ROOM 产生项去掉勾选。就不会有ROOM 产生了。

楼主:
在PROJECT OPTION 中ROOM 产生项去掉勾选。就不会有ROOM 产生了。

兄台,具体路径是什么啊,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options里面没找到啊。
如下图:

还有,哪位知道为什么要生成这个 room啊,到底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ROJECT OPTION 中ROOM 产生项去掉勾选。就不会有ROOM 产生了。

兄台,具体路径是什么啊,在p ...

ROOM 实际就是原理图的SHEET。 它是划分功能模块用的。
CLASSGENERATION中(见图) 不是OPTION。

楼主:
那就是把每张原理图对应的器件放在一起,起指示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把每张原理图对应的器件放在一起,起指示作用了?

可以这样理解!简单!

楼主:
我布局也用不到这玩意啊,感觉没用。

网友:
不建议删掉room,养成不好的习惯
可以在drc-placement吧room definition去掉勾选

楼主:
1、为什么不建议删除啊?

2、新建的PCB文件中这个规则里面本来就啥都没啊?

网友(2012-02-03):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低级错误,room没有删除。

 真的,有时候这些低级错误还真的不那么容易发现呢。

网友A:
room不建议删除,里面有设置的,可以设置元件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网友(点评):
1、能指点下为什么不能删除吗? 2、设置在外面还是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om不建议删除,里面有设置的,可以设置元件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那个room很有用的,在对元件布局以前可以很方便看的到每个功能都在一个ROOM里面,可以对每个ROOM进行规则设定,布线,元件排列什么的。
如果你的原理图是分层设计的话使用ROOM就很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不建议删除啊?

2、新建的PCB文件中这个规则里面本来就啥都没啊?

那个room很有用的,在对元件布局以前可以很方便看的到每个功能都在一个ROOM里面,可以对每个ROOM进行规则设定,布线,元件排列什么的。
如果你的原理图是分层设计的话使用ROOM就很方便了。

网友:
厉害 ,这样的问题对新手来说很难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room很有用的,在对元件布局以前可以很方便看的到每个功能都在一个ROOM里面,可以对每个ROOM进行规则 ...

如果有哪位大侠出一个详细的教程,介绍一下这个room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几个实用、强大的功能,就非常完美了。
O(∩_∩)O哈!

网友:
嗯,同楼上一样,很期待那位大侠详细的说下ROOM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