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和16.5如何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楼主(2011-11-20):
求助,请知道的高手帮忙教下如何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cadence16.3 和16.5,需要哪些步骤,注意哪些配置?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吗?

网友A:
你装一个16.5不行吗,反正可以保存成16.3!

楼主:
想用lp wizard生成封装库,lp支持16.3  不支持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一个16.5不行吗,反正可以保存成16.3!

想用lp wizard 生成封装库,但lp不支持16.5支持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lp wizard 生成封装库,但lp不支持16.5支持16.3

上面是没写16.5,但是可以用的撒!16.5的没问题!

网友:
    恩,看来165功能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