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打补丁出错,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1-20):
安装补丁出现如下错误:

请高手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之前的安装程序没有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安装程序没有退出??

但是重启也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种好像也碰到过.最后只能重装系统搞定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