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0 没有导入库,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20):
RT,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好像要安装插件,不知道插件在那下载,请知道的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只有正版用户才能安装这些组件!也就是说必须经过验证在服务期内的用户才能更新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正版用户才能安装这些组件!也就是说必须经过验证在服务期内的用户才能更新组件

安装包内就有,不用下载。
安装主程序后手动添加插件安装就可...

正版用户可以升级,
但你指的插件在PCBBBS里提供的安装包里都有的“【AD10.747.23074种子】下载_当前最新版本20111113【1.9G】”,
安装完主程序后运行AD10执行插件安装就可...(安装文件存在下)

网友B:
楼主下载的是iso文件吧,把iso文件加载虚拟光驱,然后点左上角的插件与更新,在弹出的页面再点安装,左上角。就会出现安装插件的页面,要是点击安装没有作用,那就要点击右边的参数选择源插件路径,选为你的iso文件的加载盘符,再次点安装这时就一定可以了。
我在别的论坛有发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过这里不允许发链接其他论坛的,就粗略的告诉你。
插件在你下载的文件里,主要就是插件的源路径要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载的是iso文件吧,把iso文件加载虚拟光驱,然后点左上角的插件与更新,在弹出的页面再点安装,左上角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