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20):
    在做ddr等长时,遇到串联电阻,怎么让串联电阻两边的线和其他线等长,求高手指点

网友A:
    cse中的part栏目下有个复选框(series一栏)把它勾上之后就会把电阻两端的网络自动组合成一条,如果遇到排阻需要定义一个模型,这样软件才能知道电阻两端的管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e中的part栏目下有个复选框(series一栏)把它勾上之后就会把电阻两端的网络自动组合成一条,如果遇到排阻 ...

就是这排阻的模型怎么定义呢?能说说吗

网友A:
    对着part右键有个modle wizard,那个可以做,公司电脑没有装,回去我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part右键有个modle wizard,那个可以做,公司电脑没有装,回去我截个图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好久没用了,7.9.2貌似有bug,能够生成ibis模型但是没法自动赋予模型,要手动把模型名字输入进去

网友:
    图反了,反着看

网友B(2012-06-24):
    {cse中的part栏目下有个复选框(series一栏)把它勾上之后就会把电阻两端的网络自动组合成一条}, 这个是在ROUTER里,还是在PCB里,没有找到,请说明一下,最好也整个图看看。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e中的part栏目下有个复选框(series一栏)把它勾上之后就会把电阻两端的网络自动组合成一条}, 这个是在R ...

    同楼上的问题

网友:
    有一处笔误,呵呵,把cse改成CES,都明白了吧。

网友(2013-02-22):
    無敵感謝大大的用力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