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处理上电过程中FPGA的 I/O状态

楼主(2011-11-20):
FPGA上电加载程序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是FPGA从EEPROM中读配置数据,不同的FPGA及程序的大小不同,加载时间有长有短,但这一段时间FPGA的IO是不受控制的;那么这么一段灰色时段该如何处理我们的控制信号?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类经验的积累,多多探讨,多谢分享!

我在网上看到有同仁这么处理类似的问题:
      上电时间段内,这些IO口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小的脉冲信号,而这个小的脉冲信号有的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消除这个脉冲信号的方法是在这些IO上接一个下拉电阻到地;用一个10K的下拉电阻,脉冲还是会有,需要接一个2.2K以下的下拉电阻才能有效的消除这个脉冲信号。

在上电和配置的过程中,I/O口处于三态状态;sparten6系列的器件有下列描述:
    • Signals can be applied to I/O pins before powering the device (支持热插拔)
      • I/O pins are high-impedance (that is, three-stated) before and throughout the
         power-up and configuration processes
      • There is no current path from the I/O pin back to the voltage supplies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潜力贴。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cyclone系列器件;Handbook上提到,上电到和配置期间,用户IO是三态;但是又提到,同时又有一个弱上拉到vccio的电阻起作用;
所以这段时间IO口实际呈现的是高电平,用示波器看到持续时间有100ms左右;我试过在IO接1K的下拉电阻这个高电平才消失。但是对于IO数量多的情况就不好弄了,除非在外围控制输出接口的电源通断;
还有在altera的官方网站看到,cyclone以后的系列器件,似乎这个弱上拉电阻是可操控的;

楼主(2012-09-25):
最近在调试上电掉电顺序时验证了此类问题,与大家分享:
我们使用的器件是sparten6系列FPGA,上电采用SPI方式,加载时间在1.7s左右。在这段时间内,被控制电源使能端通过下拉4.7k电阻下拉(低电平关断电源),目的是在系统未完成上电时,某些电源是关闭的。通过示波器观测,受控电源使能在上电过程中出现1V左右的电压,使能并未有效。FPGA上电完成后才真正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信号。通过替换4.7k下拉电阻成1.5K,FPGA上电过程电源正常关闭。实现预设功能。

网友(2012-10-26):
在altera官网下载的CPLD资料里面说,现在的MAXII系列在上电的过程中时高阻态。
每种器件的手册上都有这么一段提到热插拔、以及上电顺序问题。

网友(2015-08-01):
这个是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