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Relif和Anti Pad的尺寸可以小于Drill Diameter吗?

楼主(2011-11-20):
allegro自带了一个hole109p.pad的焊盘,其中
            Drill Diameter: 108mils
End layer:
            Regular Pad  : 200mils
            Thermal Relief:25mils
            Anti Pad        : 160mils

请问:
    Thermal Relif和Anti Pad的尺寸可以小于 Regular Pad甚至Drill Diameter吗?
    这种焊盘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谢谢了!

网友(2013-07-18):
    这个是NPTH吧,一般PTH孔不这样建

网友:
    有可能这个孔不需要flash,所以flash比孔小;也有可能这是个定位孔或者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