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2D Line 转换为pcb板框?

楼主(2011-11-21):
急啊!

网友:
将2D线转换成*.dxf导入PCB中,再将所有的2D线“combine",再击右键,选择“SAVE TO library"即可,调用时再点“from  library"中选择相应的图框名即可

网友A:
选中2d line,combine,右键,改为板框.前提是2d线必须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2d line,combine,右键,改为板框.前提是2d线必须闭合.

还是找不到啊。。可以截图吗?谢谢!!有点急

网友A:
下次急的话,直接将PCB放上来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急的话,直接将PCB放上来就解决了

我看了,是灰色的,呵呵,选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是灰色的,呵呵,选不了

    那是你的2Dline没有闭合,有CAD闭合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2Dline没有闭合,有CAD闭合就可以了啊

    怎样才算闭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才算闭合呢

学一下CAD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在打开DXF在CAD中闭合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自己CAD不太熟,就自己在PCB里画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