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如何生成网络表?

楼主(2011-11-21):
PCBEditer要的是netlist.txt文件,可是cadence生成的是.dat文件。肿么办?

网友A:
那是因為你在Capture輸出  netlist 時是採用PCB editor 介面輸出的Netlist 格式.
在做net in  時 , 只要用 cadence 這個介面來載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為你在Capture輸出  netlist 時是採用PCB editor 介面輸出的Netlist 格式.
在做net in  時 , 只要用 ...

牟啊,我就是用的Cadence的 ,还是要输入netlist.tx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