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try HDL关于总线宽度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如下图,电阻的Size设为了5,和左边宽度为5的总线连接没有问题。和右边Size同样为5的三极管却提示宽度错误。但三极管又和Size同样为5的数码管能正确连接,求解~~~

网友:
    电阻右边给一个全局网名即可……

楼主:
    版主威武,还是不行。
实际上是我理解错了,三极管虽然设了SIZE,但其所有基极都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其宽度还是1。
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简化为:N×M按键阵列的网表在原理图上能否用两条总线和一个设置了SIZE的按键表示……

楼主:
    还有,我那个三极管没有siazeable属性,所以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