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PADS9.2里如何在LAYOUT设置显示参数值?

楼主(2011-11-21):
求解,我用orcad做原理图,然后用pads9.2做PCB,但不知如何在PCBLAYOUT里设置显示参数值,比如值是10K,要显示在PCB上,如何设置?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orcad生成网表时,要将value值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但我在转网络表是按你这个方法生成的,但不知在PADS  LAYOUT里面是如何设置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如图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主,问题已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