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创建OUTLINE层上的SHPAE啊!~

楼主(2011-11-21):
如下代码,如果创建在"etch/top"建就可以创建出SHPAE,而在OUTLINE层就建不出来了,是哪里出了问题,麻烦各大侠指点一下!~

skill > line_polyB
(poly:184219496)
Skill > axlDBCreateShape(car(line_polyB) nil "BOARD GEOMETRY/OUTLINE")
nil

网友:
Outline 的資料不是讓你鋪銅面的, 只是表示版子的外型區域.
就算你是用sahpe 指令去撲 , 他也只是顯示成 No fill 的型態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