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对齐

楼主(2011-11-21):
请问在不用skill的情况下 应该怎样实现对齐呢?

网友:
移动的时候不要选择user pick,要选择body certer或者是第一脚的坐标,这样snap grid后就能够对齐了,使用user pick你点哪里,哪里就snap到格点上

网友:
以前放置时是什么grid现在就用什么grid放置

网友:
i一个坐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