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ROOM属性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问在orcad中设置ROOM属性时,在Filter by选项中没有{cadence  allegro}这一选项怎么解决?

楼主:
    通常正常默认情况下有很多选项,求助解决!

网友:
    谢谢了。。。 我很赞成,继续努力吧

    百度知道营销软件jsyx2008.cn

网友:
    沒遇過這樣的情況,我的是正常的。懷疑是不是解不完全。

网友:
    我的也是正常的喔

网友:
    得用4楼的设置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