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打开allegro/logic/part logic 出错!!

楼主(2011-11-21):
打开allegro/logic/part logic 出错!!显示如下:
by default this command is disabled to prevent ……
怎么设置啊?

网友A(2014-02-09):
在setup-usuer preferences中有一个叫logic点入去就可以看到一个叫logic_edit_enable,勾选就可以用part logic了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在setup-usuer preferences中有一个叫logic点入去就可以看到一个叫logic_edit_enable,勾选就可以用part lo ...

多谢解答疑惑,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