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大虾进来一下,SIwave+designer的串扰仿真

楼主(2011-11-21):
错误如图,仿真不了,请高手指点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
RE: 大虾进来一下,SIwave+designer的串扰仿真

保存路径不要包含中文字符,siwave和designer的工程且导出的一系列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路径不要包含中文字符,siwave和designer的工程且导出的一系列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试试

果然是路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