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间距BGA封装,怎么扇出啊

楼主(2011-11-22):
现在厂家说最小能打内径0.3,外径0.55的过孔,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过孔是打在BGA四个焊盘的中心,师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不行啊

楼主:


楼主:

这个过孔设置的是0.45/0.20,焊盘大小是0.45,内径0.20.

网友:

    换厂家吧,我的BGA扇出打的都是内径0.15mm外径0.3mm的过孔,要不根本没办法出线。要不只能打盲孔激光孔。

楼主:

    哎,找不到厂家啊,头疼了一笔啊,楼上的兄弟有好的厂家介绍一下么?

网友:

    要不要计较成本?你在哪里?深圳的话应该很好找能做的这种孔的厂家

楼主:

    要成本啊。

网友:

    这点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了! 除非你的产品月出量能有个100k或1000k那还有的说...

网友:

    这个BGA是不是内部是地和电源啊?
这样的话,尽量拉出来打孔,线走3mil

网友:

    盘中孔设计 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A:

    BGA大的话激光孔伺候
    BGA小的话拉出来打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大的话激光孔伺候
    BGA小的话拉出来打大孔

激光孔成本上非常高啊,中间可以打6MIL的通孔,通孔的外径按12MIL制作,只要成品板厚不要太厚了就行,最好不要超过1.6MM了喔.这样做成本上降到了最底了!

网友A:

    6/12 through hole are you sure?
8/18 已经很极限了,1.6mm的thickness  6mil怎么符合纵横比?
成本是一方面,该用激光孔设计的板子就只能用激光孔

楼主:

是的,0.4/0.2,厂家能走的线是4mil,routing指导上是0.08mm,也就是3.15mil,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搞,BGA焊盘我开始用的是FPM生成的0.44/0.24,后来按照layout指导上改为0.35/0.28了,还是打不下,只能手动自己funout了,盘中孔目前还不会,有兄弟会么?是不是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smd pin to via的间距之后手动打via?按照《IPC-7251》标准,0.35/0.15的孔是天价啊。

楼主:

是的,是0.4/0.2看起来不怎么符合IPC-7251,但是能做。BGA焊盘用FPM0.8生成的是0.44(soldermask)/0.24(pastemask),后来看了一下layout指导,改成了0.35/0.28。还是放不下,请问一下盘中孔怎么打啊?是打到焊盘的正中间么?如果打歪了,soldermask需要做么?如果不做,会不会出现短路?

楼主:

盘中孔是这样打的么?上面的和下面的哪个打的正确啊?BGA pin(0.35\0.28),via(0.40\0.20)

楼主:

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2 through hole are you sure?
8/18 已经很极限了,1.6mm的thickness  6mil怎么符合纵横比?
成本是一 ...

呵呵,6MIL的通孔,通孔的外径按12MIL制作,板厚1.6MM.我知道几家厂家可以做了啊.为什么你说不能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盘中孔是这样打的么?上面的和下面的哪个打的正确啊?BGA pin(0.35\0.28),via(0.40\0.20)

via on pad smt的时候用x-ray照会有气泡,焊接不良这个是要避免的,激光孔如此何况通孔

网友:

两条路:换成大封装的芯片;用盲埋孔。

楼主:

哎,头大了,我是在我们这边的厂家做的。没有选择厂家的权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2 through hole are you sure?
    8/18 已经很极限了,1.6mm的thickness  6mil怎么符合纵横比?
    成本是一 ...

6/12mil的通孔,1.6mm的板我都做过好几款,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下面是三个BGA扇出方案。
    1、0.35\0.15盘中孔
2、0.40\0.20盘中孔
3、0.35\0.15非盘中孔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1、盘中孔会覆盖到soldermask层,是不是BGA焊盘上的锡会从焊盘上流出?(除了从via过孔流出之外)
    2、0.40\0.20盘中孔时,我设置了pin到via的距离为最小了啊,为什么还报错?约束限制在哪里设置啊?
3、扇出走线设置line与via之间的约束规则?(小弟我设置的是4mil,不行,走不出去!)via与via之间只有6个mil的空隙,厂家说最小是4mil;
4、非盘中孔设置via把pin的soldermask层覆盖掉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这些都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
       只因你接触太少,顾虑太多,又缺少正确经验和指导,所以才不知如何抉择?
其实上面都告诉你了,你还是没看到....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哎,信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
   只因你接触太少,顾虑太多,又缺少正确经验和指导,所以才不知如何抉择 ...

    我觉得你应该再指导一下。。。。

网友:

    末法众生根性浅薄!根性(智慧)普遍都不高,特别是现在,追求与物质的享受,这也是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越来越不好的表现。对于这些众生,佛做过一个比喻,说两个不会游泳的人看见别人落水,一个人直接跳下去救,两个人都溺死了。另一个人找了一个阀来救,两个人都平安无事。能帮助他人固然很好,但是如果自己定力不够,盲目地想去帮助他们,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害了他人。                           不如把这种帮助他们的决心化为修学佛法的行为,待自己有了智慧再来帮助无量的众生,具足无量辩才与智慧,化无量身相,定能更好帮助末法时代的众生。

以上这是佛法里的一个小故事,简单说就是现在的人因为太奢侈,太懒堕,在无形中就把自己的智慧和幸福消耗殆尽了...... 连很明显很直白的东西,都还是不知所以然...

网友:

Look & Learn !!!!!!!! Thanks !!!

网友(2013-01-23):
盘中孔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