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与SIWAVE提取的S参数比较

楼主(2011-11-22):
14INCH同样线宽间距叠层的传输线,绿色是HSPICE的结果,蓝色是siwave,为什么HSPICE插损总是直线?貌似SIWAVE更贴近现实

网友:
Hspice 是不是只代用傳輸線模型疊接起來,所以損耗呈現性增加? SIwave 用場求解器計算,應該比較贴近现实。

网友(2015-04-25):
弱弱的问一下, 用HSPICE仿真S参数  怎么实现来着  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2015-06-01):
为直线说明hspice在提取S参数时的参考平面是假设无限大,没有参考平面谐振的影响

网友(2016-12-22):
回一个,提高威望啊

网友(2017-04-24):
HSPICE 也能提取S参数?是提取PCB的S参数

网友(2017-06-09):
弱的问一下, 用HSPICE仿真S参数  怎么实现来着  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2018-11-19):
Hspcie如何提取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