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操作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1-11-22):
四层板中的地和电源不就是两块铜吗? 一般用负片,为什么还要铺铜呢??

电源层的分割怎么样规化? 1.5V 3V 5V

电源地,信号地,数字地,是否可以做在一起,在地层上需要分割吗??

网友:
    前面2个问题太简单,没必要回答。
第3个:可以放在一起,但你要看看top,和bottom层的走线有没有被切割,有切割就要去评估??
    一般低速或很山寨的版就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