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参考地平面和参考电源平面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1-22):
问题如题:

看书上说信号是指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劲之间相邻点的电压差。比如说有些DDR的设计要求CMD CTL信号参考电源平面,但实际设计参考地平面貌似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返回路径上有没有电压信号对返回路径有没有影响?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回答哈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同疑问。Eric告诫我们忘记“地”这个词,用回流路径去分析问题。但有时候还是不免有疑问。

网友:
第一, 如果布微带线和带状线,那必须有相邻平面,并且需要很近。否则磁通对消效果差。
第二,对单位长度电容Cl有影响,保持恒定特性阻抗。 单位长度电容公式可在书上查。
第三,对信号提供一个好的回路。增强磁通对消,见第一条。

基于以上总结来说就是对传输线的L和C有好处,使信号保持稳定。并且相当于一个EMI屏蔽笼减小对外界的电磁干扰。

好处就是减小EMI,增强SI。细化来说就是可以解决L.C.在高频时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辐射,当信号N谐波频率感受到得特性阻抗高于377欧姆,则向外辐射。但辐射过不了平面。 比如地弹,提供了小电感值的信号回路,这样在状态变化时,电感所带来的电流源效应响应减小,用戴维宁转换电路换下就知道减小的电感所降低的电压峰值。
呵呵 好处多多。但需要实际分析实际采用。
回答楼上问题ERIC大神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书写的不太细,有疑问可以翻翻其他书籍。个人认为SI主要是考虑高频时的C和L 再就是信号的谐波。考虑的时候多往C和L 上套,C就相当于一个电压源,L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就会想明白了。